买了一台KND的数恐铣床---求助

楼主(2010-11-21):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买了一台KND的数恐铣床,为了能加工丝杠添加了一个数控分度头,本来是没有的。然后把Y轴接到了分度头,现在要做别的工件时发现Y轴现在走的全是度数,和实际的比例是1:0.31
怎么调过来?

谢谢!

楼主:
求高手啊,急啊。!!!

网友:
不是清楚你说的是什么样个状况
不用不能把分度头拆下来吗
只是路过。。。。。。。。。。。。。。。。。。。。。。。

网友:
没搞过。不可以叫售后过来解决吗。

网友:
最KND的机床 很感冒

网友:
没有搞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状况是这样的,Y轴坐标显示走1MM,实际只走了0。3MM,

网友:
丝杆间隙吧。或者螺距设置不对。

网友:
修改伺服设定的参数,查查参数说明书。

网友:
修改电子齿轮参数吧,电子齿轮参数设定错误

网友:
这个情况只要修改Y轴的参数就可以了,之前好像碰到过,不过是步进电机的,不是伺服的

楼主:
,电子齿轮参数是第几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也是步进电机的,不知道该修改哪个参数?

网友:
要看系统说明书。系统参数一般要做备份。其实很简单,把参数改为原来即可。

网友(2011-04-26):
分度头怎么设的,也要有零点功能吗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只用更改电子齿轮比就可以了

网友:
KND的一般是PA-12,PA-13号参数吧,具体的要找说明书吧;
设定距离与实际行走距离不等,不仅要调伺服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还要调数控系统的指令倍乘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呀,你可以修改驱动器12号跟13号的参数叫细分数,说明书里面有一个公式
具体的你可以联系13357637070 KND数控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