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1转pdf后的字体问题

楼主(2010-11-21):
2011用来不太习惯,懒得换了,慢慢习惯吧。
工程图转pdf后,字体变了,不再是仿宋和长仿宋,但也没搞到文字超出框线。凑合用了。
不太习惯,毕竟制图的要求一直都是仿宋体的。
不知有无同样问题的(如下图字体)

补充内容 (2013-1-29 15:56):
虚拟打印机可以解决;另存为pdf就会。2012及新版本情况不详。感觉跟映射没什么关系,有尝试过映射。

网友:
楼主这个不符合国标!

楼主:
各位都不用转pdf的?

网友(2011-06-21):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可以修改过来

网友(2012-02-11):
我也是出了这个问题,为了省事。签名是行草字体直接打出来,但转PDF就变成黑体了。

网友(2012-04-19):
这问题我也弄很长时间了,我是转DWG后字体跑出图框,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3-01-29):
同求这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映射和模板要做好,两种格式的字体要统一。sw的字体在pdf或cad里面也要有才行。

网友(点评):
呵呵,试了就有发言权

网友:
尝试结果

尝试结果如此。

网友:
我尝试的结果就是如此,或许是表达和理解的问题。图中左边是错误字体的提示窗口,右边是正确字体转的pdf。

网友(点评):
左边这个是pdf的问题,跟sw基本关系不大。比较简单的办法是装一个非精简版本的office,或者找字体下载安装。

网友:
所以我尝试的结论就是各种格式的字体要统一。至少我这边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等高手指教

网友(2013-03-12):
我也有啊  怎么解决啊到底 存成PDF的字体就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