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磨损的原因的哪些?

楼主(2010-11-21):
联轴器磨损的原因的哪些,请高手们例举一些

网友:
什么联轴器?问问题要说清楚的。
万向节?鼓型齿式?弹性接手?
工况也不说?正反转频繁吗?

网友(2011-03-28):
如果是轴颈磨损,是间隙过大造成的;如果是连接处磨损,则是没有对正的原因。

网友:
首先来说 联轴器的种类比较多  这个问题就不大好回答了 对于非金属弹性元件的挠性联轴器磨损主要就是没有找正引起的
如果还想多了解点 请你把你的问题说的在细致点

网友:
如果是轴颈磨损,是间隙过大造成的;如果是连接处磨损,则是没有对正的原因

网友:
好好学习了,天天向上

网友(2011-04-28):
联轴器损坏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对中!

网友(2011-12-09):
二楼说的很对,问题太笼统。中心找正了可能会好些

网友:
是不是耦合器啊,两轴不同心造成的

网友:
请先说清楚联轴器型号及磨损的地方、工况等

网友:
一是润滑不好,二是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