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工件的加工方法 ?

楼主(2010-11-21):
材料方钢  ,一半不需要加工另一半偏心套偏心距5MM,
怎么的方法可以保证偏心距的尺寸,

网友:
在材料上画线,再找出他的中心,画一个圆,然后偏移一个偏心距5MM,在画一个圆,这样先以第一个圆找正,再以第二个圆找正,这样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先车外圆,用百分表测外圆偏1cm,车内圆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误差在多少?
如果要求高的有什么好方法 ?

网友:
做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夹具问题

网友:
割一个偏心套装夹。。。。。。。

网友:
楼主是批量生产还是加工几件啊
如果是批量声场的话做个可调偏心夹具就可以了
如果是做几件
做夹具就太不划算了
在机床上找两个中心加工就可以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批量的 ,  可调的偏心夹具应该怎么做,用什么材料 ,详细些, 加工的材料是不锈钢, 还望指教  ,谢过

网友:
用一个四爪卡盘加持一个三爪卡盘,三爪卡盘夹持工件,四爪卡盘进行调整偏心距,简单方便,只要第一件调整好

网友C:
由于你的材料是四方钢,所以用三爪是没办法夹的,最简便是只能用四爪卡盘,做一个5mm的垫铁垫在四爪上,如果偏心的精度和公差要求高,再用百分表找一下,进行微调。只要对好了第一件,以下就夹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你的材料是四方钢,所以用三爪是没办法夹的,最简便是只能用四爪卡盘,做一个5mm的垫铁垫在四爪上,如果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一个四爪卡盘就可以搞定。精度就自己掌握了

网友:
很简单  线切割  割一下  就好了   我经常干

网友:
自己做偏心夹具最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考虑到偏心精度,旋转配重什么的麻烦点

网友:
四爪卡盘、、、、、、、、、、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话发个图纸过来帮你看哈我们也做偏心的工件做长了就觉得没有什么了

网友:
割一个偏心套装夹。。。。。。。 !!

网友:
用四爪找吧。我们一见铝块上车飞中心孔,都是这么找出来的。

网友:
批量的话 做个偏心夹具  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