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螺纹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0-11-21):
M30*2的内螺纹,长度30属于台阶孔退刀槽宽4MM
怎样加工,用数车G76如何编程 ,普车怎么加工   材料不锈钢

网友:
材质比较硬而且还有韧性,不好加工,数控加工和其他螺纹编程一样,只不过是从左往右车削罢了,普车也是一样用YW2的硬质合金,刀具不要太锋利,后角要小,不要太虚,加工是从左往右加工,加工是跟着切削液防止焼刀

网友:
由主轴往尾座方向切削

网友:
没做过,来看看高手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
2楼的回答已经相当全面了。

网友:
G0 X50
G1 X45 F300
G76 P1060 R0。1
G76  Z ==  F牙距 I5 (G0定位外圆-外圆直径差,50-45)E是Z轴退刀H是多头螺纹,不标表示单头,L表示车螺纹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一点吗?G76本人还没尝试过 ,
他是怎样的加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