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焊条自动包装生产线?市场前景应该很好!

楼主(2010-11-21):
焊条长度一般为350、400mm长,每根直径为5~8mm,每根重量30~80克,要求5kg一包,然后采用塑料袋或真空袋热封,怎样实现自动称重、拍齐和包装,现在国内年产量200多万吨,目前还没有发现自动包装的,都是人工,效率低,人工占用非常多,市场前景应该很好,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应该是先装盒再包膜热合封装.数根应该比计重容易做.并且也有效率.

网友:
网上查一下,已经有这样的设备了.
WRP12焊条自动包装线共由六大部分组成:WH焊条提升机、WM焊条缓存装置、WI焊条纸盒内包装机、WP焊条纸盒塑封机、WO焊条纸盒外包装机和CS箱包堆放机。
性能参数:焊条直径(mm):φ2.5~φ5;
                   焊条长度(mm):350~450
                   提升机入口高度(mm) 800~1000
                   焊条提升机速度(kg/min) 60(φ3.2:约1800根\φ4.0:约1050根)
                   缓存装置入口高度(mm) 2500
                   缓存量 φ3.2:840kg(约25550根)\φ4.0:970kg(约16850根)
                   缓存时间(按最大速度)(min) φ3.2:约23 \φ4.0:约18.5
                   焊条纸盒内包装机(包/min) 12
                   焊条纸盒塑封机(包/min) 12
                   焊条纸盒外包装机(箱/min) 4
                   箱包堆放机(箱/min) 4
                   有效作业率 ≥95%

        焊条自动包装设备故障低,自动化程度高,提供自动实时反馈和故障报警及快速处理方法。运行时,只需要1~2名操作工人进行简单的监控和辅料的添加。高效、简单。

网友:
恩,不错,很多答案可以在网上找到,遇到问题,首先可以先上网查下,这样很多答案都可以找到
断刀大虾讲的是装盒,再外包装,这样的话包装成本可能高些,是个很好的思路
我记得我曾经发过一个包装吸管的录像,可以借鉴下,计完数后,可以采用类枕式机的方式进行包装,实现袋装应该问题不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7191

网友(点评):
视频不存在了,可能被删了

网友:
断刀大侠永远是第一个满足大家的人。

楼主:
谢谢大家的答复,与该厂家进一步联系,看看实用性,有消息再汇报。

网友:
现在什么都是自动化机器了,

网友(2011-09-14):
这个设备不错的。就是我们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