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对多核CPU的真正支持

楼主(2010-11-21):
发现现在Solidworks的版本越来越高,电脑越来越慢,但CPU的使用率只有百分之50%,不禁想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支持多核CPU。
跟UG相比,UG只要新建一个环境变量就可以让所有的CPU一起运算,速度提升很明显,如果是四核,那简直快的一沓糊涂...
希望Solidworks也能快点进化...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SW同一版本装在双核和装在四核的电脑上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复杂,不过一般性的画图设计,我用起来还不是很慢

网友:
从08版开始就支持多核了,楼主不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要这两款CPU的单核的运算能力一致,就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对多核CPU的支持,但真正运算起来就不一样了。
可以做个试验,做个比较复杂的动作,让电脑算半分钟,同时打开任务管理器,可以看到,双核CPU的使用率只有50%左右,四核CPU的使用率只有25%左右。

楼主:
因为我们公司一个产品就有几十甚至上百兆,根据这个产品做个自动化设备,那内存动不动就4G,(我们8G内存),但用起来感觉很慢

楼主:
SolidWorks部分功能是多线程的支持多核CPU和多CPU的支持,以下功能能有效利用双核CPU
PhotoWorks
Simulation
文件转换
移除隐藏线
对于SW的一般性操作只能用到CPU的一个内核或者一个CPU
所以,如果仅用一般性操作的话,单核频率更高的CPU比多核主频低的CPU更划算一些
考虑到多程序并发操作,建议客户配置频率高的双核CPU而不是频率低的三核或四核CPU。
这也是为什么SW很忙,而CPU的占用率只有50%或25%的原因
另外Simulation在划分网格的时候,是串行的单线程操作,高主频CPU会有优势。
以上内容,链接网址:http://bbs.3ddl.net/thread-67603-1-1.html

网友:
不太了解,听听!

网友:
是这样,我用sw2009,2011都只能用单核,包括Simulation
(我的可是2只4核的cpu,12G内存),整机装配运行还是常死机。大家知道如何调用其他cpu?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对多核CPU真正支持....
2011是没指望了...
所以画图软件的CPU主频还是要高点好,这样即使用单核也不是很吃亏啊...
不知道pro-e和Inventer这方面情况怎么样...

网友:
看看,呵呵……感觉和楼上说的差不多

网友(2011-06-11):
不管是solidworks还是UG都挺慢的。

网友(2016-04-18):
我用的是Intel的至强6核 【频率2.6G 感觉不太爽。零件稍复杂一点在树里  用鼠标单选一个特征,有时会出现圈圈一直转。可能1秒才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