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度0.2的钨铜合金加工问题

楼主(2010-11-21):
最近工厂有一产品需用钨铜合金材料做厚度0.2MM,表面光洁度0.8,尺寸大小0.8×0.8±0.05的一批零件,小弟不才,想请教一下坛里的高手对于这类零件单件小批生产和大批量生产分别用什么加工工艺方法合适呢?谢谢

楼主:
顶上来哦,怎么没人呢?

网友:
单件小批生产线割吧,批量连续冲

网友:
冲能做到它的要求吗

网友:
用冲床  冲压 没问题  快  便宜

网友:
做触点用的冲床落料效率高。

楼主:
要大批量生产呢!早就考虑过落料冲了,不过达不到精度要求啊!怎么才能既保证精度又保证产量呢?

楼主(2011-02-22):
旧话重提,继续寻找高手中。。。

网友:
光洁度0.8,厚度还是0.2,这就是表面不允许有划痕啊!冲压落料能达到要求吗?请教!!!

网友A:
聚氨酯垫冲模。网上搜索老查说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大批量生产呢!早就考虑过落料冲了,不过达不到精度要求啊!怎么才能既保证精度又保证产量呢?

具体是如何达不到精度要求?
如果可以买到板料冲压,那么冲压就是最低廉的生产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氨酯垫冲模。网上搜索老查说模具

能否介绍一下此种冲模吗?包括加工原理什么的?谢谢

网友:
这种小件量大了用冲压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零件尺寸太小,而且0.8*0.8、1.2*1.0等多种规格,表面粗糙度要求Ra0.8,不知冲压好不好保证?

楼主:
零件成型后,检测手段怎么处置呢?目前这个问题有点棘手啊!!继续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2012-08-26):
我是做钨铜材料的,请问你的钨含量是多少?如果钨含量高了,不能使用冲,材料容易开裂,最好材料使用轧制成型,控制公差磨光后线割

网友:
  要是来的是板料  先磨平面  再用线切割切开  不知道这材料能用线切割不
   可以交流一下QQ276802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