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胀力轴可行否?紧急求助!

楼主(2010-11-21):
请教高手有关胀力轴的问题/
我现在加工一零件要用到胀力芯轴,车削方式是断续切削,焊接件
孔50MM的长150MM
采用胀力轴不知可行否,
还有胀力轴的锥度是怎么算的,加紧力如何,能适应多大的进刀量
急急急                   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
可以用1:50的锥度,粗糙度要在3.2左右,用M36*2的螺纹拧紧。一般的机械加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有示意图没有,不是很好理解...

网友:
其实可以先车内孔和一头平面空口倒角,然后车一个锥度心轴(半角1度),然后往心轴上一套一顶,既保证同心友保证效益。我经常这样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 我回去试试 ,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是断续加工  此方法工件会不会打转  ,  还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可以先粗车留余量然后再用我的办法。车好内孔后在车外圆。
其实我这个点子来于快速装夹不停车装置,凡是要根据现场工作状况,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我只能告诉您一个方向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