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精车,渗碳回来后的齿轮大家是怎么精车的,保证同心度?

楼主(2010-11-21):
齿轮精车问题,请问各位高手

渗碳回来后的齿轮大家是怎么精车的,保证同心度?

网友:
用保持架夹住齿面,再车内孔,不知道我这样回答对你有没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说清楚点。。。。

网友:
夹外圆,打节圆跳动在几丝之内再端面内孔一刀下

网友:
具体点!!车哪个部位??

网友:
去那边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9927&highl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持架知道啥,保持架的三方珠子就跟节圆相近,说白了就是以节圆为基准再车内孔,那样就可以了的,我们的都这么做的

网友(2011-01-13):
都是行家里手

网友:
齿形制出后,都应该以节圆为基准,用3根钢针卡在齿槽面上,三爪夹头夹持钢针,修正内孔或一个台阶外圆,并光整端面。然后夹持修正的内孔或台阶外圆,贴平光整的端面,加工其他需要加工的面就OK了。
不过光渗碳,变形应该不太大吧,用以前的基准应该能保证产品精度。不太懂热处理,欢迎赐教。

网友(2012-07-06):
学到了,感谢

网友(2013-06-01):
节圆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