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焊接后能否较快速的检测焊缝质量?

楼主(2010-11-21):
目前无损检测是主流,对于急需流转到下一工序的焊接件,氩弧焊焊接后能否较快速的检测焊缝质量?
一般用什么方法或设备?焊后多长时间可进行检验?检验时间多久?

楼主:
因为客户对不锈钢焊接件有外观要求,喷砂后,不允许出现一个砂眼。
但往往焊缝处会有一、两个砂眼,喷砂后立刻能显现,需要返工。

网友:
焊接需要长期的工艺验证,保持正确的操作方法。
我在日本的工厂看到是这样操作的,焊接边上有台打磨机,打磨出现之后立即补焊。
你的方式是类似的,没有更好的办法,所谓探伤也可在线,只是比较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说的有道理。

焊缝砂眼在喷砂后显现,砂眼直径非常小。
焊缝有长有短,长的有40cm,短的有10cm,手工氩弧焊。
不知道每条焊缝都打磨,这个时间上耽误不耽误?

网友:
目前无损检测方法很多,诸如:超声检测,射线照相检测,渗透检测,声发射检测。磁粉检测,涡流检测,泄漏检测,中子检测,红外检测等等。
按照楼主的条件,建议采用便携式涡流检测仪,满足在线快速检测要求。

楼主:
焊缝仔细看了,表面根本看不到任何问题,对焊缝打磨后,也没任何问题。
但转到喷砂工艺,一从喷砂房出来,就看到N个砂眼了。很小的砂眼。。。。又要补焊。。打磨。。。喷砂。。。
客户的要求是80厘米距离,看到0.2毫米的砂眼,即为不良品。。。。。

网友(2012-05-26):
学习,正好有用

网友:
只是对渗透检验有些了解,无损检验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