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位三通阀改成我需要的啊?

楼主(2010-11-21):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把上面的2位三通阀改造一下,能够起到下面的阀的作用?谢谢

网友:
如果不是那种专用开发的产品的话,理论上是可以两边加电磁铁和弹簧,再更换相应中位机能的阀芯就可以了

网友:
打酱油的说,你还是买个新的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没说清楚。在软件的零件库里只有上面的模块,没有下面的阀,我是想在借用几个阀,使他能够起到下面阀的作用,我自己捣鼓了一下,各位大侠看行不。

网友:
你主要就是需要中位卸荷,就在2位3通下面加一路回油箱的管道,管道中间加个手动截止阀。截止阀打开不就完事了嘛。

网友(点评):
恩,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画的,介绍一下

网友:
路过,我觉得液压系统里做改装阀的事很少,通常都是直接去买了你想要的!

网友(2010-12-21):
把阀芯掉个头试试,要不就在旁路上开孔接回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进油口P处接一根管子道两位三通阀的左位上边的口,就能实现左位卸荷了。

楼主(2011-02-27):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这是用SimulationX软件做的

网友:
可以考虑在系统里加一个液控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