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轴承的疑问

楼主(2010-11-21):
最近上机械设计课程时,老师说把轴承从轴上拆卸下来要用拉马,所以轴肩高度有限制
是不是只能用拉马来拉?另外拉马实际上使用旋转代替纯粹拉拔,大概旋转比纯粹拉拔省力几倍?
另外实验课上,深沟球轴承内外圈是不能分家的,那么滚子是如何贝嵌入到轨道里的,老师说是用液压。
其他没说,具体又是怎么做呢?
图为拉马

网友:
通俗叫拉模,种类繁多,拆卸轴承比较方便。

网友:
拆卸工具有很多种,不过一般的用台阶定位的话拉拔器是无法拉内圈的,一般都是拉外圈,旋转拉拔器是为了让拆卸下来的轴承基本还能用,如果想拉内圈,那就要在定位台阶上铣三个槽能使拉拔器钩内圈端面。深沟球轴承装球是要有外力使外圈有一点点变形,能装入最后一个球,小的用手就可以,大的用机械或液压工具

网友:
楼上说的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哦原来 这个是拉马啊  知道了

楼主:
没有图总不能形象的记忆,哪为大虾能画张轴承滚珠的安装图

网友A:
好象说的不对吧。我听别人说的。拿深沟球轴承来说。。。好象是把所有的球放在内外套之间。最后用保持架分开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钢球是用保持架分开的,但那是后工序了,要先装球,然后放保持器分隔钢球

网友:
关于深沟球轴承(DGBB )轴承滚珠安装,工厂里面是有专门的工具的。利用的原理就是利用轴承外圈瞬间的弹性变形产生的微小的间隙,将最后一颗滚珠放进内外圈之间,然后再用保持架将滚珠分离开来。貌似昨天我还看到有人讨论这个问题,而且附有图片,有时间不妨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说的不对吧。我听别人说的。拿深沟球轴承来说。。。好象是把所有的球放在内外套之间。最后用保持架分开 ...

可是怎么放进去呢?球和内外圈肯定是过盈配合的。想把滚珠均匀的嵌入支撑架里。
。。需要有外力的。
不然不可能分开均匀的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有长见识了,希望大家踊跃发帖,相互学习

网友:
这个东西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2011-01-26):
借用开端大哥的照片  这就是手工装球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