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40刀架颤动怎么处理

楼主(2010-11-21):
希望大家帮忙,我怀疑主轴有跳动,看看大家帮我怎么修理

网友:
主轴有间隙会引起震刀 值得考虑 但是震刀的原因不只是主轴间隙

网友:
轴的定位除了问题,一般周跳动都是这方面引起的,建议检查一下道具轴的轴向定位。

网友:
检查中拖板导轨是否磨损

网友:
可否检查并调节以下间隙:
1、丝杆本身的轴向间隙
2、丝杆与开合螺母间隙
3、开合螺母与溜板箱间隙
4、溜板箱齿轮与床身下齿条啮合间隙
5、大拖板与中拖板的燕尾配合间隙(镶条调节)
6、中拖板转盘与小拖板孔轴配合间隙
7、小拖板丝杆与螺母间隙
8、小拖板丝杆间隙
9、方刀架与小拖板间隙
10、车刀与方刀架紧固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