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转速n (m/min)进给量f (mm/r),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21):
高手请教:“主轴转速n (m/min) 进给量f (mm/r)”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
主轴转速n (m/min)?
进给量f (mm/r)?

网友:
对于车削来说 主轴转数乘以工件直径就是切削速度,铣削来说主轴转数乘以刀盘周长也是切削速度,m/min是切削速度单位。主轴转数单位是r/min。进给量对于车削来说是每转进给mm/r,每分钟进给,如果是铣削还有个每齿进给。他们的关系是每分钟进给=每转进给乘以主轴转数=每齿进给乘以齿数乘以主轴转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车削来说 主轴转数乘以工件直径就是切削速度,铣削来说主轴转数乘以刀盘周长也是切削速度,m/min是切削速度单位。主轴转数单位是r/min。进给量对于车削来说是每转进给mm/r,每分钟进给,如果是铣削还有个每齿进给。他们的关系是每分钟进给=每转进给乘以主轴转数=每齿进给乘以齿数乘以主轴转数

网友:
是不是指线速度哟....

网友:
m/min切削速度。米/分钟
mm/r进给量。毫米/转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明白了!!!!!!!!!!!

网友B(2014-05-22):
再请教大家:进给量f (mm/r)即毫米/每转,这里的每转,指的是主轴转速还是走刀转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大家:进给量f (mm/r)即毫米/每转,这里的每转,指的是主轴转速还是走刀转速?谢谢!

都是主轴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