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提高台达伺服马达刹车?

楼主(2010-11-22):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负载惯性太大,伺服,马达刹车时好响,问下哪位大虾有好的解救方按不?谢谢

网友:
楼主能否把问题或现象描述的详细点,比如你用的伺服的型号,控制模式、控制器型号等,带载情况。这样大家才好给你分析。

网友:
减速曲线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1-03-01):
是不是你的负载太大了,伺服选小了,

网友(2011-04-04):
调整伺服参数,加减速时间试下吧。

网友:
台达的伺服不是有刹车器吗?可选件,购买时可选用

网友(2012-07-03):
台达比较烂  高精度高响应的时候一般不用自己的东西

网友:
小马拉大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