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表面氧化黑处理后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出现褪色现象!

楼主(2010-11-22):
铝表面氧化黑处理后在紫外灯的照射下出现褪色现象,是氧化技术的问题还是铝氧化黑后在紫外灯照射下本身就会褪色?请大侠指点!!还有问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不锈钢或者不锈铁能煮黑吗?

楼主:
小弟的零件在靠近灯的部分都变回原来的金属颜色,急等解决办法,望各位专家提点建议,小弟谢过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 你们工艺问题吧
铝合金 阳极氧化后 的颜色 是假色啊
但是要是 用的封孔染色的 东西 不好的话 有变色的可能
找专业的 铝合金阳极氧化供应商问问 Surtec 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机械设计里,这个问题有回复的很全面的,您可以去看看,社区高手好多。

网友(2011-01-04):
那是黑色染料的问题。劳固性不够

网友:
钢材要看你在什么溶液的环境下煮,如果酸性环境合适时是会变黑的,但仅在清水中煮是不会变黑的,可以参考一下发黑、发蓝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