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ro/e图转换成CAD图

楼主(2010-11-22):
请前辈们指点,多谢了,据我的同学说可以转的,只是线型会放生变化,不是一比一的转。而且有的尺寸需要自己标注。三维转二维。

网友:
把零件格式存为IGS的就可以了~~~

网友:
真的像二楼说的那么简单吗  去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点说  先打开PROE实体,点新建绘图窗口,然后导入实体,选择平面,保存副本,保存类型为.dwg格式,即可在cad里面打  开!
     我再截几个图吧··新建绘图:
(模版看自己的需要选)。
   导入实体:

然后就是修改了   自己去摸索吧。双击导出的图,然后更改参数。

改完之后直接导出就是了 (不过大多数PROE是不能直接导出dwg的,而是导出CAD也可以打开的另外一种格式dxf。)

然后选择

先按导出,再按确定:

最后在CAD里打开刚刚导出的文件
  保存就是了。

网友:
操作一下试试看。。。

网友:
楼主,将以下的文字复制到你启动目录的CONFIG.PRO文件下,转二维图默认就是1:1比例了。
default_draw_scale 1

将一下的内容复制进去,以后在零件模式下,按F1保存文件,F2保存副本,F8就直接转工程图了。(我的是5.0的)
mapkey $F1 ~ Command `ProCmdModelSave` ;~ Activate `file_saveas` `OK`;
mapkey $F2 ~ Command `ProCmdModelSaveAs`;
mapkey $F8 ~ Command `ProCmdModelNew` ;~ Select `new` `Type`1  `Drawing`;\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new` `OK`;~ Select `dwg_create` `rad_format`1  `3`;\
mapkey(continued) ~ Activate `dwg_create` `psh_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