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的钢球是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2010-11-22):
在我很小的时候,刚接触轴承,当时还不知道叫轴承,现在过去十多年了,还是一直在困惑着我!
我想问一个可笑的问题:深沟球轴承的钢球是怎么装进去的??????
我知道汤圆里德馅是滚进去的,因为都是软的,而轴承…………??不解!
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A:
深沟球轴承的内圈外圈是可以分开的,分开之后里边还有一个保持架,把钢球放在保持架上就行了,然后在把内圈和外圈安上就可以了。

楼主:
对啊!
可是内圈与外圈之间不是还有深沟吗?
硬接触的啊

网友:
希望看了上面的图你能理解

网友:
网上有个视频,讲轴承怎么制造的。How it's made好像是叫这个,一目了然

楼主:
谢谢大虾们了,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能告诉我网站是什么吗?
“How it's made”在什么上边搜啊?

网友:
哈哈,再介绍一种:在轴承外圈上开个孔,将钢球放进去,这类轴承就是回转支承。

网友:
学习了。我也看明白了

网友:
四楼的很清晰,就是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过盈,先把所有的钢球按第一个图排好,外圈给外力让它变形装进所有的钢球,然后用保持架把钢球分隔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的内圈外圈是可以分开的,分开之后里边还有一个保持架,把钢球放在保持架上就行了,然后在把内圈 ...

这位纯粹就是个大外行,把把钢球放在保持器上后,是不可能放进内外圈之间的,这纯粹是在忽悠人呢。

老鹰还给他加了5分,老鹰也不知道怎么装进去的,被他忽悠了,强烈建议去掉他这5分,因为他说的根本就不是事实。

这个可以让一两酒来评评,一两酒是行家。

网友:
天气说的是对的,应该先把球放入内外圈之间,利用弹性变形,把钢球压入内外圈的沟道内,然后再装保持器。

网友:
对于深沟球,大致有三种。
1.是利用内外圈的间隙,这个楼上讲的很清楚了。
2.是在内圈上开的有filling slot (加球的槽),不过这样做可以多装球,但是是牺牲轴向承载能力为代价的。
3.是在外圈上开一条缝,把外圈撑开,这样也可以多放球,然后用钢线或其他材料对外圈进行加固。当然这种方法仅限于薄壁或小的深沟球轴承。

网友:
严重怀疑2楼的说法
记忆中 有一半月牙模具(铜制或塑料)固定内圈  有一气缸挤压外圈弹性变形 然后装球 然后用分球器把球分好 放入保持器  卯合
大概是这样  下次弄个图你们看看

网友:
不用怀疑2楼的说法了,那纯粹就是瞎说呢。还有什么好怀疑的。

网友:
明白了,以前我真的不知怎么装进去的

网友:
知道了,以后有机会还是应该去轴承厂看看

网友:
有的深沟球轴承是带有装球缺口的

网友(2010-12-22):
图示很清晰明白,谢谢!

网友:
呵呵,有问题大家探讨,加油!!!!!

网友(2011-04-03):
小的时候,我也困惑过,但是看过之后就明白了,有机会来浙江轴承企业参观一下吧!

网友(2011-05-12):
轴承种类很多的  不同种类的轴承 安装方法都不一样
给出的图片只是深沟球轴承的安装方法

网友:
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图片很清楚,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领教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2011-06-23):
照4#的 做法 做  就OK

网友:
那个网是www.howitismade.net 专门做节目 讲解各种东西是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how is made 的视频剪辑,很清楚。

网友:
为什么要把轴承里的珠子弄出来那么难呀!

网友:
深沟球轴承是按图中所说把钢球放入后分匀,再把两个对半的保持架铆接。想把钢球弄出来,反着做就可以了。

网友:
轴承外圈压到弹性变量最大的程度 ~然后放入滚珠~再使外圈恢复到原样~放入保持架

网友:
四楼的图片很清晰的表示了,在轴承行业的装配术语叫奔球,就是把钢球在内圈滚道排成一列后,加热外圈,一般不超过120度,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将最后几粒钢球装入。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填球角:小型、自动化生产的轴承一般186度,根据系列不同国内一般能到194度,国外到196度(增加钢球数量,承载能力大),太大将会划伤钢球和滚道,也会发生伤人事故。

网友:
刚才说了一大堆,才给威望1个呀,我建议根据恢复内容的精彩程度,区别对待。

网友:
看了4楼的图片,真是豁然开朗,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