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划伤后镀锌---请教

楼主(2010-11-22):
我公司生产的管类产品镀锌因为(镀锌前)划伤后镀锌,镀锌后表面仍然有划伤的痕迹,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这个产品运到欧洲后就生锈了。请问碰上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在操作上如何改正,或者在镀锌的时候如果保证划伤的东西镀锌后不会到了欧洲就会生锈

网友:
仔细检查生锈原因。

楼主:
那些白色的斑点和第二张的那一条曲线到了欧洲后就会生锈烂出来

楼主:
镀锌前镀锌后

楼主:
继续顶,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a a a a a a a a a a a

网友:
是不是除锈没除干净。

网友:
表面有杂物。清理干净了再镀

楼主:
不是的,表面是清理干净的,最多就是镀前有划伤的地方

网友:
来学习学学。 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镀液有点脏吧  去现场查查看    应该是哪个问题 我司也是这种镀锌的  之前有 镀后没咯 看不明显咯

网友:
出口的东西不适合镀锌。原因是海运途中盐雾侵蚀是没法回避的,如果你非要镀锌,那你只能从包装上向办法了,真空膜全密封,多层包装,成本会很高。
一般划伤后,大多数只清理划伤部位,这就造成了划伤部位和其他部位表面的不同,比如清理过的地方氧化层基本没有,其余部位还有,这就造成了交界区两侧出现光泽不一致。要清理,就必须全面清理,而不能只清理局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你说的现象差不多了,镀锌是肯定的,碰伤在生产运输过程中不可避免,清洗的时候清洗的怎么样我没看过。只是镀出来的时候就跟你说的一样,可否给我个你的号码,我电话联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电话号码么,短信发我个也行

网友:
最好是达克罗表面处理,应该不错的!

网友:
我知道的也不多。只是知道有这个现象。既然镀锌不可避免,那只能在包装上向办法。我们公司的设备也出口,一般都是用真空膜包装,多层包装,基本可以隔绝盐雾。碰撞的问题好解决,用软材料隔开就行了,会增加体积,但是可以很好的保证品相。表面清洗不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喷丸处理,能够提高表面硬度,但是有可能会提高表面粗糙度,另外一个是化学侵蚀,污染比较大,溶剂和温度处理不好,去污效果不会太好。
查了一下达克罗处理,就是锌铬涂层,据说耐盐雾效果非常好,附着力也好,成本似乎不高,只是原料含铬,致癌,小心别接触。

楼主:
要求是镀锌就可以了,要镀铬什么的决定不允许

网友:
支持真空膜包装,镀锌完的产品如果是外观件直接出货,要做好包装工作。

楼主:
我这里只是在外面包了2层塑料袋。。。。。。。。。。

网友:
单个零件的内包装直接用食品保鲜膜就可以,但是这样简单的包装在远洋运输中还不够,钉箱子的时候还要有一层真空膜,包好以后对整个包装抽真空,其实主要是抽掉里面的湿度。这种包装一般由专业的物流公司来完成。网上找了一张照片,一般隔潮运输都这么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盐雾的问题吧。在海上运输,如果抽真空,这样一托需要增加多少费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盐雾的问题吧。在海上运输,如果抽真空,这样一托需要增加多少费用呢

说是抽真空,也的确是抽了,但并不是说一点气都不漏,只是把里面的湿度降低了,并且包装的比较严密,盐雾不容易侵入。
做生意哪能怕花钱呢,出口的生意验收都是非常严格的,一但退货一次,你做多少单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啊。
至于费用问题,我没没关心过,毕竟不管这口,要你自己去问包装公司了。增加的只是包装的费用,运输费用并没什么变化,还是老样子。

楼主:
谢谢了,昨天晚上我又想了想,我照片上的一些东西在厂里没有生锈,到了欧洲才生锈了,所以那些烂斑点那里酸洗没有洗干净什么的估计可以排除是么

网友:
避免划伤呀

网友:
真不懂这些,咱猜的,认为有点道理,可以试验下。

像图中划伤比较严重,晶相组织中产生了较严重的位错,表面凹凸不平,这种组织状态极易生锈,如果产生微裂纹,裂纹内可能有氧化物,加快腐蚀过程。

表面轻微打磨,不能解决严重晶相组织位错问题、内部氧化物问题。
表面镀锌层太薄,也不能较好的防护腐蚀严重部位,甚至连裂纹都填不满。

你镀的是白锌,防腐效果较差。

如果从零件本身问题解决,简单的可以细细打磨光滑点,酸洗干净点,再镀锌厚点。
麻烦点的,可以热处理,好像不划算呢。

楼主(2010-12-29):
表面轻微打磨,不能解决严重晶相组织位错问题、内部氧化物问题。
表面镀锌层太薄,也不能较好的防护腐蚀严重部位,甚至连裂纹都填不满。
有可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