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纵切自动车的操作方法---请教

楼主(2010-11-22):
     连接器大家应该都知道了,这种自动车在加工连接器上用的插针插孔比较常用,可它是怎样用的,我就不大懂了,还请各位帮帮忙啊,尤其是做过插针 插孔的大哥们。

网友:
还真没见过。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纵切车,接触过,你说的工件没有接触过,有图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纸在附件里,看一下。可以告诉我加工流程吗?是CAD档的

网友:
不明白你的意思
先打底孔,再用冲头插了

网友:
台湾的纵切自动车只能解决车的问题,而且两头都有孔, 自动车只能解决一头的孔,另外一头的孔需要二次加工,铣槽和横孔必须二次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动车我是见过,就是前面有好几把刀的那个东东。可它是怎样自动加工的呢,编程序?可它也没有数显啊。程序是怎样进去的呢?还是有什么别的驱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