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预拉伸结构---求助

楼主(2010-11-22):
本人对预拉伸结构不是非常熟悉,主要是掌握的结构不多,而且不太清楚是怎样一个装配控制过程。向各位大侠求助,望不吝赐教啊

楼主:
咋没人回答啊,期望中。下次去看看厂里中捷的龙门就有了。也想看看宝鸡的结构。可惜资料都要钱。

网友:
呵呵,帮顶,我也感兴趣,但没找到答案

网友:
我也来帮忙顶起来。我也很想知道呢。

楼主:
今天看了NJ的结构,也看了DW的。小日本没有给详细结构,只有轴承排列。采用的是双端各有三对轴承,两只承受拉力,忘记看轴研所样本了,类似与DB结构。NJ的印刷不清楚,等会儿穿上来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结构如何,东西是人家在用的,这机床精度也很高。
就是看看装配工艺上如何控制。谁能写个流程上来。
电机端固定,三个轴承,另一端是调预拉伸量的。也是三个轴承。丝杠专用轴承60°角的那种球轴承。

楼主:
如何设置下载时需要威望点啊。我也想赚点儿。

楼主:
头像换一个龙门的预拉伸结构,内部结构不清楚,这是拉伸段,有没有人用平面图画画里面的结构。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嘛,要做好机床,这是必须的结构几乎。然后再有误差补偿,恒温控制等技术,加上闭环控制。才可以到微米级的机床。

网友:
一般都是预拉3-4条,如果有条件,要和镭射补正结合起来做。

楼主:
镭射补正是不是用激光干涉仪检测行走误差,然后调整拉伸量直到理想值啊?有没有典型的新结构,能贴出来就好了。

网友:
加我QQ吧,86229507,我装配过几年的机床,应该能帮到你。

楼主:
预拉伸的装过吗?

楼主:
看来没有高手来指点啊,郁闷,只有自己求证了。如果社区能够办成一个大家“传帮带”的平台,那该多好,可能这里将成为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机床论坛

网友(2011-03-17):
谢谢楼主的不懈努力,帮顶一下,希望高手看到,过来指点

网友:
预拉伸有那么复杂吗我做过好几台,本人大修过进口加工中心数台,可以问我

楼主:
我是搞设计的,作为任何一种工艺,都要做到心中有数。就是我拉了,但是要有办法检测或者控制到底拉了多少微米,有没有达到消除热伸长量的要求。寿命有没有变差。

网友:
哥们,你要检测,比较繁琐,不赘述。

楼主:
哥们,能不能大致介绍一下您的操作过程和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预拉伸丝杠之前,固定一个千分表顶在丝杠端部,然后预拉,看表数就知道拉伸多少了

楼主:
这个里面还包含了轴承和轴承支座的变形量,并非单纯的丝杠拉伸量。这种做法也说得过去,但是结构上不是很好实现。轴承支座我们可以做的非常结实,但是因为要先消除轴承间隙,打在丝杠端部的表才是准确的。也就是轴承必须并紧后才能再拉再检测。

我见到的结构基本上都是配磨垫片了。拉了,刚性好了,可以工艺上复杂了。
需要一套既简单又容易控制和操作的工艺手段和合理的结构。+这些对几十万的机床没啥问题,量小。可是对于几万的机床,一个月几百台,就困难了。

网友:
好像有的厂家尾端3个轴承做成DFD结构预拉,有的厂家做成DBD结构

网友:
镭射补正就是用激光干涉仪检测行走误差

网友(2012-03-06):
引用 楼主:
看来没有高手来指点啊,郁闷,只有自己求证了。如果社区能够办成一个大家“传帮带”的平台,那该多好,可能 ...

楼主你好!滚珠丝杠丝杠预拉伸轴承座里的装配结构定位关系,你应该现在搞清楚了吧,有的话发个文件我哦,谢谢你!

楼主:
近期会测绘一台机器,请稍候。其实说起来还是自己基础不扎实。这个都应该要校核很多东西的。现在是照瓢画葫芦。

网友:
预拉伸结构有多种
1、直接用锁紧螺母拉
2、拉套筒,配垫
3、用碟形弹簧拉
我公司现在用得最多的是拉套筒,配垫的结构形式。

网友A:
预拉伸的目的是消除丝杠在运行过程中的热膨胀误差,普通立加一般只需要按Δ=ρθL进行计算就行了。
式中:ρ为热膨胀系数,θ为丝杠的平均温升,L为丝杠两支撑之间的距离。Δ为热伸长变形。
这个计算值需要告知丝杠生产厂家,丝杠生产厂家根据这个值设计生产丝杠。

楼主:
谢谢啦,又学到一些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拉伸的目的是消除丝杠在运行过程中的热膨胀误差,普通立加一般只需要按Δ=ρθL进行计算就行了。
式中: ...

向您学习

2、拉套筒,配垫

是什么样了结构?可以教我吗谢谢

网友(点评):
电机端丝杠轴承固定死,支撑端在轴承座与轴承间加一套,拉套,套与轴承座间配一垫片。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3-07-03):
学习了!这种结构刚性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结构如何,东西是人家在用的,这机床精度也很高。
就是看看装配工艺上如何控制。谁能写个流程 ...

电机端最好装4个轴承啦,避免二个对一个增加一个轴承预压力

网友(2016-07-25):
看看这个结构

网友:
我们曾两端加推力轴承加蝶形弹簧预拉,不知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
这个结构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应用问题。现在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定性分析,还缺少定量分析。最近机床行业还可以,就是定制品比较多,服务占了较大比例,暂时还没有时间坐下来做数据分析。这也是我所欠缺的。
      最近参加一次项目评审,被一位大学老师问了个惨不忍睹。真的是痛定思痛啊,数学和力学不精通,只模仿结构那都是皮毛。不做分析,不做计算,不做实验。设计也难进步。共勉吧

网友(2016-09-01):
这个结构不知道你丝杠是多长的,看你这个结构丝杠两端的轴承座与床身上轴承座孔是配合的是吧? 能否保证同轴度?如果同轴度不好,或者丝杠与导轨双向平行度有偏差,如何调节丝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