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S1W-CIF32 可以和三菱通信吗?

楼主(2010-11-22):
我有一个三菱FX1S30MR和通信线,以前的电脑主板有232接口,PLC可以和电脑正常通信。后来更换主板后没有232接口,就想用OMRON CS1W-CIF32 转换成USB,可是怎么连接都不成功??哪位高手知道原因出在何处。??/谢谢

网友:
设置COM口一致吗?不行换好点USB转串口线吧,不要花太多时间搞这些。其实三菱PLC很容易就连上了,可能你那OMRON线不适合用吧。

网友:
USB 转串口也就几十块 买来装上驱动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S1W-CIF32 这就是232转USB啊,设置没有问题的,我也不知道那儿出问题了, 驱动也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MRON CS1W-CIF32 就是232转USB的,100多应该也算是很好的,可能是有地方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