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该液压图的工作原理和过程

楼主(2010-11-22):
这是控制设备主轴离合的液压控制图,向各位大侠请教一下该图的工作过程和原理!谢谢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这是什么机器设备的液压系统啊?

网友:
就是,传个清晰点的图片

网友:
没办法看啊,兄弟.....................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第一次发帖没有经验,所以做的不太好,现在争取编辑一下更清楚的。

网友:
液压系统是为工艺服务的,最好是把功能描述先发出来,看看系统图能否满足要求。
根据原理图只能是倒着推测。
我先抛砖引玉,推测一下:
起泵时H10得电,H2卸荷,电机平稳后H2打压;
压力升到H2设定值后H4发讯号系统正常;
H4如是双开关量则可做成高压时停泵蓄能器保压低压时起泵补压;
H7得电油缸伸出,此时应该是合上;
H7失电油缸在外力(弹簧?)作用下缩回,此时是分开;
停泵时H2卸荷,H10失电卸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兄弟是刚刚起步,还请多多赐教。

网友:
推测的很到位啊 应该系统就是这么运行的

网友:
试着分析一下:
图中是变速箱离合器的制动系统回路,离合器工作通常分成两个阶段:
1,充油,克服弹簧压力,消除离合器摩擦片间隙,
2,缓慢升压,实现制动离合器的缓慢分离或柔性接合。
起泵时H10得电充油,当压力升到H2设定值后H4压力开关启动,H10断电,泵停止供油,同时H7得电,此时
蓄能器开始通过H7节流口控制离合器缓慢升压,实现制动离合器的缓慢分离或柔性接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H2是什么阀,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回楼上H2应该是先导式卸荷阀,并带有最高压力限制

网友:
H2的工作原理在蓄能器的压力高时截断泵源的油流。

网友:
压力升到H8蓄能器设定值后,H2卸荷

网友:
又学习了,暂时还没见过先到液压阀什么样

网友:
这是个什么设备,用在什么地方,貌似很复杂

网友:
都是能人        学习了

网友:
从原理图看,H2、H4是起双重保护的。
工作时,H7得电,H10才得电;H7失电,H10就失电。

网友:
补充一下,H6应该是在油滤堵时的报警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