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0-11-22):
ansys中定义的弹性模量为2e11 泊松比为0.3,是什么材料?

网友:
目前还 不 知道    抱拳

网友(2011-01-14):
不好意思 不知道,作揖了

网友:
不好意思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2011-06-17):
我做毕设的时候用的是球墨铸铁,在杨氏模量和泊松比就是用的这个

楼主(2011-08-08):
谢谢各位兄台
 很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