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怎么调压力

楼主(2010-11-22):
我一个调压阀怎么调压力都不变,调大调小都不行,还有一个和他一样的阀就可以调,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阀?换一个新阀试试。

网友:
这得看你的是什么调压阀,不知是否是溢流阀,如果是的话,应该有一个先导阀装在一起,只需调一调先导阀的调压弹簧

网友:
阀卡住了,拆开用煤油清洗干净后再装起来试一下。

楼主:
是不是减压阀里有个弹簧啊

网友:
阀卡住了,拆开用清洗干净后再装起来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阀芯卡了,用汽油或煤油清洗,也可能是阀芯后面的小弹簧断了,换弹簧

网友A:
1减压阀的阀芯卡住
2弹簧断裂。
反正都要拆

网友:
支持8楼的观点,阀芯或是弹簧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减压阀的阀芯卡住
2弹簧断裂。
反正都要拆

我估计也是这样。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伐坏了?表坏了?也有可能是没液压油哦

网友:
拆开看看再说。

网友:
看看 是不是液压油需要更换了? 如果需要的话,一般就是液压阀卡住了~ 如果不需要,可能就是弹簧有问题~

网友:
阀卡住了,弹簧断裂,是溢流阀的话,有可能里面的节流孔堵了

网友:
阀坏了呗!拆了看看

网友:
  到底是什么调压阀啊?

网友:
拆开看看吧 很可能是弹簧坏了!!!

网友:
1.油液太脏了,将阻尼孔堵住,拆下,疏通阻尼孔;
2.阀芯卡死,不活顺,拆出来,整活顺。

网友:
减压阀的阀芯卡住,弹簧断裂。

网友:
液压阀卡住

网友:
有可能是弹簧坏了,拆开看下,清洗下,再试试……

网友:
对呀,你的是溢流阀还是减压阀,直动式还是远程先导式?现在调定在啥压力,是否阀芯被脏东西卡住了等等。

网友:
阀芯卡死,弹簧不能复位

网友:
阀芯的故障,磨损严重,或者在开口的地方卡住了。

网友(2011-01-15):
阀芯或是弹簧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其他沒有問題,是不是裝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