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槽 除料 折弯工艺---请教

楼主(2010-11-22):
此件先刨通槽,再除料,会在除料边形成圆角,拼接时不好看;
先除料再刨槽,除去料的地方会弹刀具。
请各位指点指点,怎么做这个工件?

楼主:
材料:2.0mm304#不锈钢,表面:电镀玫瑰金。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用线切割和铣床就能加工。

网友:
直接使用激光加工,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明白你 这个零件哪里需要刨槽折弯,这个零件时什么样子也很难理解,具体有何技术要求?

网友:
这个图不能完整表达出工艺要求和制作要求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要激光后再刨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