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37KW电机同时启动---请教

楼主(2010-11-22):
请问两台37KW电机同时启动,采用星三角转换启动时间为多少时为好?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等待解答中,

网友:
星三角降压启动6-10秒钟即可,另外要根据负载情况,星三角降压启动只适合于轻载或空载启动。

楼主:
重载采用什么主式启动?

网友:
等待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
我看保险起见,还是现成的去买软启动器把

楼主:
等待解答。。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是重载的话 你可以考虑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
学习了呵呵 都是高人啊

网友:
重载选择软启动!浅见

网友:
又学到一项知识 呵呵

网友(2010-12-27):
软启动比较好一些,或用变频器启动

楼主:
问一下软启动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是什么负载?如果是油泵可以在外围增加泄荷阀让其变为轻载,其它的类也可考虑改

网友:
轻载 可以考虑星三角 启动时间 要根据实际情况 而定 开始可以调常点时间 看转速听声音 看是否可以再调短时间

软启动就是就是硅整流 他比变频器 简单 但工作原理差不多 开始时 设置 电机电压  额定电流 接线方法 启动时间 等 其他的参 可以软启动可以自己学习

总的一句话 就是启动时间 多长 看电流表 是否降下来了

网友:
我只是想进来学习一哈,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有个准确的答案

网友:
我也是觉得软启动比较合用重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