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密封槽的测量---请教

楼主(2010-11-23):
现场密封的槽加工后测量困难,内螺纹能够精确测量吗?

网友:
可以的   有内沟槽量具,  内螺纹吗可以用螺纹塞规了

网友:
你是要测量 内螺纹 的深度 还是 内螺纹 的密封性

网友:
不好测量,必要的话,切割后用万能显微镜可以测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密封的槽加工后测量是为了保证加工精度,现场没有特殊的专用量具,但实际工作中需要对各种密封槽进行修理和加工,目前只能够通过加工机床间接反应尺寸,很粗略。由此我想到内螺纹加工后在不破坏零件的情况下很难得知加工后的真正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