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够难搞的了,大大们进来支招吧

楼主(2010-11-23):
不带图了,就说明应该都可以明白的了。
线径0.1MM的铁线绕到软的绳子上去,这东西,该怎么搞嘛,就算是单纯的夹具的话难度都够大的了。铁线是比绳子硬的,但是却还要绕到绳子上,大概要绕10圈左右,完了之后就要把绳子剪断成10MM长
有没有高手提供下信息呢?

网友:
铁丝绕上去的圆度有要求吗?

网友:
试试给绳子张力,拉直!

楼主:
没要求的,你有办法?说来听听了

网友:
绳子两头抻紧固定住然后绕铁丝,如果用两根铁丝铰緾更好了,最好的话可做一个带三个小孔的缠线器中间穿在拉直的线上两头引上铁丝转起来就可以缠了试试吧

网友:
对了铁丝可放在缠线器线圈上,可放多根一起缠,缠线器线圈自已想想就能做出来中间的轴是中空的穿线用的

网友:
有点难度

网友A:
参考一下做弹簧的机器吧
先假设没有中间那根绳子,然后把铁丝绕城弹簧状,然后想个办法让绳子在中间,就可以绕在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做弹簧的机器吧
先假设没有中间那根绳子,然后把铁丝绕城弹簧状,然后想个办法让绳子在中间,就可 ...

你这种办法如果是做长的,数量不多的,是可以,但是我这个不但短,而且数量多,这样的操作很麻烦很费时间啊

网友:
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案例,感觉还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办法如果是做长的,数量不多的,是可以,但是我这个不但短,而且数量多,这样的操作很麻烦很费时间 ...

所以才需要设计专机,结合弹簧机的特点,自己设计一台能应用于你的状况的机器。

网友:
没试过这类问题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谁能看懂这个机器的原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490

网友:
    貌似有点意思啊,呵呵

网友:
制作一个缠绕器,棉线用辅助钢丝拉直增加刚度,再用位移10mm同时旋转10圈的缠绕器缠绕,然后抽出钢丝剪切

网友:
固定电话话筒与话机之间的那块连接线

网友:
没什么难度,看看电缆生产设备

网友B:
楼主可否说明一下,比如绳子的质地和粗细?缠绕需要的松紧?缠绕是紧密的还是有固定间隙的??

网友C:
先将铁丝绕在同直径的塑料管上,再抽出塑料管将绳子引入,再旋转收紧铁丝。。。

网友D:
铁丝供料与绳子供料方向垂直,绳子前段设置夹紧机构,后端设置张力机构。绳子前进过程中同时进行旋转,这样铁丝可以缠在绳子上了吗?可以根据前进速度和旋转速度设计螺距。
详细请参考自动车床。不过自动车供料是硬料,绳子是软料,拉伸旋转需要费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说明一下,比如绳子的质地和粗细?缠绕需要的松紧?缠绕是紧密的还是有固定间隙的??

你说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忽略的,因为像这么小的东西缠在绳子上,一般来说再怎么样都不会是用来做精密东西的了,至于间隙时必须的,至少在视觉上就好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丝供料与绳子供料方向垂直,绳子前段设置夹紧机构,后端设置张力机构。绳子前进过程中同时进行旋转,这样 ...

这位大大正解,我也是刚想到这个一起旋转的方法,不过在结构上这种就会很是复杂啊,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小东西的设备是越简单就越好啊,看还有没有高手支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将铁丝绕在同直径的塑料管上,再抽出塑料管将绳子引入,再旋转收紧铁丝。。。

这种方法只适合于用在线径粗或者是手工操作上,如果是在线径小的话就难度加大很多了

网友:
刷点药水,是绳子变硬了再缠

网友:
绳子中间穿一根小针,再进行缠绕,然后将针抽出

网友:
头次听!有意思!用那的!

网友:
绳子直径多大?????

楼主:
绳子i软的,存在弹性,正常状态下在2~3mm直径吧

网友:
说句外行话,给铁丝一定的拧力,能行吗?像捻绳子一样,绳子最后一节一节转圈旋转上升,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楼主:
呵呵,你这样不行的,那样拧的话,那个螺距是很大的,而且给铁丝的拧力也要大,很容易坏了铁丝的

网友:
这里在搞脑筋急转弯呢,有意思啊!这样办:你把绳子浸满水然后挂放冰箱里头“冻成冰条”,那不就坚挺有硬度可以随便弄了吗!呵呵!
要不是脑筋转弯呢,那也不难办的,可以参考上面的兄弟们的意见,不是说数量很多吗,那就好办了。可以先做一段一段的弹簧,弹簧的内径比绳子小,然后搞个设备或什么机械装置,把弹簧沿着缠绕方向的逆向进行旋转,这不就会使弹簧的内径自动变大了吗,然后就................

网友:
  楼上主意不错  冻硬  好办法!

网友:
把绳子拉紧,绕上铁丝,和电线厂差不多

网友:
可以参照绕线机,有见过连接线上绕的那根软线吗?现在有成熟的机器了。

网友:
搞三个夹的机构 中间那个可移动的带剪刀做送死用(气缸带动)  铁丝环绕机构 安装在10mm外圆上旋转 间断的绳子 掉下后 用机械吸嘴 吸走

网友:
不明白要求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