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如何计算表面积

楼主(2010-11-23):
CAD里表面积如何计算。。。。。。。。。。。。。。。。。。。。。。。。。。。

网友:
说说看,别光说不练!

网友:
      点击:“工具-查询-面积”选取你要测量的图形的接点。这样面积也出来了,周长也出来了。比如:你要测一个正方形的面积,你只要选择正方形的四个接点即可。依次类推。

网友:
   点击:“工具-查询-面积”选取你要测量的图形的接点。这样面积也出来了,周长也出来了。比如:你要测一个正方形的面积,你只要选择正方形的四个接点即可。依次类推。 不够记得要面域,如果的计算面积的话!

网友:
面积也出来了,周长也出来了???????

网友(2011-03-23):
工具-查询-面积

网友:
长知识了    以前都没注意过

网友:
买本书好好看看吧!!!!!

网友:
在工具--查询里面吧,好像周长也能行

网友:
楼上的说的都很正确
CAD就是要
多看
多做
多琢磨

网友:
简捷命令:DI

网友(2011-07-24):
命令aa好象可以吧。

网友:
刚学的时候 好像教过  不过工作起来  从没用到过  呵呵

网友(2018-05-16):
方法一:工具-查询-面积”选取你要测量的图形的接点。这样面积也出来了,周长也出来了。比如:你要测一个正方形的面积,你只要选择正方形的四个接点即可。依次类推
方法二:将所绘图形创建面域,然后查询--面积---对象----选择该面域

网友(2018-08-07):
一个不规则的外形怎样计算

网友(2019-07-05):
学习了,多谢大家的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