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挖孔

楼主(2010-11-23):
我遇到一个问题,100的孔,用什么刀把孔直接挖出来,而且挖出的料是棒料,请问用什么刀好啊?

网友:
问题不搞清晰,一般来说,这么大的孔用立铣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一个工程师说她以前见到过把100孔直接挖出来的刀,我很好奇,所以来问下,挖出的料是完整的棒料,所以想知道什么刀挖的,

网友:
深度浅的话,用小的立铣刀,数控走园线,深的话,就太难了。线切割,水切割等工艺可以;

网友:
用端面槽刀在车床上切,不要切通,留0.5-1mm一敲就下来

网友(点评):
大哥 什么是端面槽刀啊

网友:
你要说明这工件有多长?才能下结论。

网友:
有这种刀,但价格不菲如果你掏出来的料不是贵重料,再加上刀具磨损,算起来不一定划算.

网友:
线切割吧.冲床很多设备都可以吧.这不叫挖吧!

网友:
如果想用车床挖的话。就用套料专用工装。挖出个80的棒料没问题吧。

网友:
楼主想挖出来的料是棒料再利用
又不想花去太高的加工成本
我觉得最实际的就是线切割

网友:
多厚啊   "大哥 什么是端面槽刀啊  发表于 2 小时前"    ( Y/ s. k( L4 @0 o9 f
端面槽刀就是把切断刀反过来安装就OK  但是要避空外圆后角  适合厚度不超过5公分的划算

网友:
用线切割吧,比较省事

网友:
用水刀割。。。。。。。。

网友:
有这种刀,叫套料刀,类似开孔器

网友:
套料钻加工啊,目前市场上有很多规格的刀具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套料钻很多的,也可以订做的。file:///C:/DOCUME%7E1/sundj/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1.pngfile:///C:/DOCUME%7E1/sundj/LOCALS%7E1/Temp/moz-screenshot.png

网友:
空调洞打孔的那种

网友:
呵呵,套料钻就是专门对付这个的,有些很贵重的材料,没有合适的管料,只有用棒料来做管子,中间的材料又想不浪费,套料工艺就是用来对付它的

网友:
有这种刀,但价格不菲如果你掏出来的料不是贵重料,再加上刀具磨损,算起来不一定划算

网友:
孔比较浅时用端面切刀,孔深用套料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