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加工异型轴

楼主(2010-11-23):
各位老师, 异型轴有什么办法加工,由多个园弧组成的截面, 如图中的E-E截面,
那个单位能加工E-E截面轴

楼主:
对不起,刚才图未上传上来,现在补上

网友(点评):
图最好用jpg

网友:
显然,这需要随动磨床。找有数控凸轮磨或数控曲轴磨的厂家就可以,要随动方式的。很多汽车发动机厂都有。
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编程,因为软件包是专用的,做凸轮轴就是凸轮轴,做曲轴就是曲轴,要看具体软件的情况。

网友:
楼主的这根轴的带圆弧的三角形截面应是所说的无键联接的联接位置。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答复

楼主:
楼上怎么联系,电话或者QQ

网友:
看不了图。。。。。。。。。。。。。。

楼主:
图在2楼,PDF格式,用adobe 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就不能直接把图贴上吗?

楼主:
怎么贴呀,试过,贴不上来

网友:
看不到图直接把图贴上

楼主:
用什么办法帖,能告诉我吗,我是刚加入的& j6 }  R0 d' C" h5 T

网友:
还有威望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