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7.0装完后,打不开出现如下提示

楼主(2010-11-23):
今天装完UG7后,出现提示如下,装了好几次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请教大家了!

网友:
什么提示?????????????????

网友(2011-03-01):
看不见你的提示啊 是不是没有传上来

网友:
提示呢?要打开一个工具的,,,先点STOP(一定要提示全部停止成功)再点START...

网友:
UG装不上有时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2011-06-05):
我安装UG7.0刚开始还好,但后来好多次安装都出现Could not find directory for parasolid teporary files.寻求帮助664391837

网友A:
我装了一个7.5的,但是用不了。界面是灰色的,文件中的"打开"和"新建"不能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把电脑时间往前该几年,我就这么能的,挺好用

网友(2011-08-27):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一个7.5的,但是用不了。界面是灰色的,文件中的"打开"和"新建"不能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时间我也改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