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孔标注

楼主(2010-11-23):
图纸上CM30L90/31.5、B10/28中心孔标注各是什么含义,怎么解释?谢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去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过了那上面只是讲到M24,再大的就没有了。CM30L90/31.5,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CM30L90/31.5   C型中心孔        螺纹M30    螺纹孔深90  , 120度护锥大径31.5。个人认为31.5的尺寸有问题,应该比31.5大。90尺寸由零件功能决定。
B10/28 B型中心孔  孔径10  护锥大径28

网友:
专业人士的回答。

楼主:
非常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