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带钢成型,哪家能独立完成?

楼主(2010-11-23):
窄带钢宽100mm6mm,开卷机―――矫平机―――对焊机―――冲孔机(自动冲Ф7孔,纵向间距18mm)―――成型机(弯成槽钢形状)―――剪切机(定长)。
都是成熟的技术,但不知那家能独立完成。
有意者请联系我:wuzhn@riamb.ac.cn

网友:
这个有现成的设备吗?
感觉是比较简单的东西,

楼主:
现成的设备不可能有,带钢宽度不同,冲孔位置不同,只能定做。
都是成熟的东西,可是行业稍有不同,最好一个企业做下来。

网友:
我来分析下
100的开卷机,用连杆式的即可,5辊矫平机,对焊机,这个也没问题,半自动焊即可,冲孔得再写详细些,冷弯成形这个见过,只是没应用过,槽钢剪切的话如何剪切?这个是有疑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艺路线如下:

(卷料)开卷机―――矫平机―――对焊机―――冲孔机(液压机或冲床,电脑控制)―――成型机主机―――剪切机(以孔定位定尺,根据成型截面确定液压剪切或锯切,)。

传两张图片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我看见的一样,可是我看到的那厂口碑不好,请问大虾这照片是那家,外观感觉还不错。谢了。

网友:
让超人接活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我自己的可以看看这里:www.kydkyd.com.c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多谢抬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跟你联系?我的邮箱:wuzhn@riamb.ac.c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直接给你公司电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把你的截面图及要求发到我的邮箱吧:kyd_cn@163.comlinchaod@126.com ,可以按照你的要出给一个大概的方案(细节然后再沟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直接给你公司电话

你可以直接给我电话(手机)

楼主:
已发邮件,请查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