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Z轴的参数--请教

楼主(2010-11-23):
我想问下Z轴的参数比  ,我有点不明白啊,谁有资料的可以发下了,谢谢 !!!急急急急!!!!!!!!!!!!

网友:
是不是电子齿轮,驱动器说明书中讲的很详细。

网友:
指令倍乘系数、分频系数。是厂家调好的,不能改否则会出问题。那个公式牵涉及脉冲当量,丝杠导程、丝杠端齿轮齿数、电机端齿轮的齿数。

楼主:
听起来挺复杂啊!老是出现这种问题,原因在哪呢???

网友:
谁出来说说啊。。。。。。。。。

网友:
照着说明书上的步骤做就行了。说明书就是老师

网友:
有说明书 看看应该有的哇

楼主:
是机床的用户手册吗?

网友:
用户说明书有的有,有的没有。驱动器说明书中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