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渐开线齿轮?思考...

楼主(2010-11-23):
上图为标准圆柱直齿轮,又图为渐开线的形成
BAIDU上查到的说的最好的是
1)传动比恒定,使得运动平稳,
2)齿廓受正压力的方向恒定,使得受力平稳,
3)安装的实际中心距与理论中心距大小的较小变化时不影响传动比,使得便于安装与制造。
渐开线齿轮也属于线接触类型,
那我用三角、矩形、梯形(都上圆角)为什么就不行?
另外我很想知道有关于齿轮由来的历史,
最好是能介绍几大传动件的变革,从以前的落后到现在的完善的过程

网友:
维基百科活着其它类似的网站上找一下

楼主:
百科介绍的不全,我关心的是一个思想的过程,怎么想到用渐开线的,就好像你回到那个时代,怎么会想到用渐开线来做齿轮的,而不是我们现在拿着两个渐开线齿轮做测绘,然后分析

网友:
我想问一下   到底什么事渐开线啊     渐开线齿轮有什么优越性?

网友:
渐开线啮合时是滚动摩擦吧~

网友:
去找一本机械原理的教材看看就有了  我在西工大第五版的教材上看到过关于齿轮啮合方面的东西

网友:
是很有意思。我时,我也比较喜欢追溯本源。

网友:
1.保证顶传动比,而且传动具有可分性
2.渐开线齿廓之间正压力方向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你举个例子,一个绳一圈圈缠到钢笔上,绳头放在手中,之后再给绳一圈圈展开,钢笔原地不动,之后绳头慢慢展开的弧线就是渐开线

网友:
渐开线齿轮磨损较低吧

网友(2012-12-24):
为了在转动时能同时多点接触,使转动更平稳。
其他齿型没这功能吧?

网友(2013-02-12):
同问,楼主查到了望告知啊
佩服能想到用渐开线的人

网友:
传动比恒定,是时时恒定。无冲击

网友:
看机械设计基础

网友:
渐开线啮合是面啮合,其他都是点啮合。这样齿轮就会局部磨损,寿命会很短。

网友:
渐开线的齿与齿之间啮合与松开,它的线速度、正压力都是均衡的

网友(2013-05-04):
中学的解析几何可以证明, 用渐开线曲线作为齿廓齿形的理论依据。此外 摆线 圆弧等曲线也可用于齿形设计, 在中学解析几何中都可有理论证明的基础。

网友:
我觉得最大的优越性就是传动比恒定,假设我们回到了那个时代,为了实现传动比恒定,我们怎么办?三角形,矩形的都不符合要求,边绘边想,最终发现了渐开线这种东西,完美的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