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自动铆接机

楼主(2010-11-23):
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个自动铆接机,由于其它原因,我不能得到设备的厂家。我只了解到:
1. 韩国生产(设备标识上)
2. 双动力头(一次铆接两个铆钉)
3. 可以铆接直径为8mm的半空心钢制铆钉
4. 冷铆
有知道这种设备的生产厂家或销售商吗?谢谢了!

网友:
不好说,我们这里只有液压铆接机,但你说的那种不知道。至于能铆接多大的铆钉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跟我联系吧,我们可以帮你做这个,是冷铆的,我的邮箱:tcdlb@126.com

网友A:
这个机器铆接的原理是什么?我觉得冷铆还是摆辗铆接机、和径向铆接机是最先进的。特别是瑞士原产的巴尔蒂克径向铆接机效果最好。

楼主:
径向铆接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原理,是在直径方向铆接吗,若果是那应该用于如电缆接头领域。
我需要的是4楼的6、7、8形。

网友(2017-12-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铆接的原理是什么?我觉得冷铆还是摆辗铆接机、和径向铆接机是最先进的。特别是瑞士原产的巴尔蒂克 ...

大侠肯定是行内人士,我现在需要相关的一些资料,请问能私下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