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垫铁——求助

楼主(2010-11-23):
各位大侠:
有在用减震垫铁的吗?
请教:使用减震垫铁对设备有什么影响?或是说什么样的设备可以用减震垫铁?

现公司新建了厂房,添置了一些设备,想用减震垫铁,但有的机床厂说他们的设备不能用,但有的可以。
主要是国产的全功能型数控车(斜床身)、立加、卧加等,设备自重8吨-15吨
请赐教!

网友:
我觉得这么重的床子最好挖地基,下地脚。减震垫铁适合一些小吨位的机床,而且是精加工切削量不大的机床。车床6150以下吧。为了你机床的长期精度,建议用地脚,多调几次水平。
我看到的大中型机床,都是挖地基下地脚螺栓的。如果粗加工机床更应该这样。

网友:
这个,你要先看设备的安装说明书,有些小型设备,允许弹性安装的,就可以用减震垫,有些大型机床,出于精度考虑,要‘硬’安装的,就必须遵循其规范,这是由其设计决定的,你改变不了,先找安装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下面做了很好的地基了,原先准备用水钻钻孔安装地角螺栓。
现在想不钻孔,直接用地角螺栓,一是考虑安装方便,二是考虑以后搬迁方便。
不知可行?

网友(点评):
记得给帮助你的人评分啊!

网友A:
这么大的设备你经常搬,是不是不想要了?大机床就要找好地方,办一次有的机床可要两三个月的。地基预压、地基沉降、1/3/6/12个月要多次调整机床水平。挪大机床可不是意见小事情。大机床精度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调试安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有分体的更是麻烦。如果机床精度要求高就更要慎重了。
我讲的地脚可不是你说的膨胀螺钉啊,是那种末端带弯钩的,还要勾根钢筋。几十吨的机床要差不多埋1米深的。而且机床间地基要挖防震沟,填减震材料的。

网友(点评):
wangeddiee 谢谢赐教! 由于新厂设备是分两期采购的,以后上二期设备一期的设备可能会有部分调整,所以考虑了以后搬迁的方便。 我说的打孔安装也是地角螺栓,并不是膨胀螺栓,只是没有用模板做预留孔,而是之后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设备你经常搬,是不是不想要了?大机床就要找好地方,办一次有的机床可要两三个月的。地基预压、地 ...

经验之谈啊,看来你对机床很懂,以后还要向你多多请教!

网友:
做了减震地基后,机床可以直接用斜铁垫板;也可根据机床地脚螺栓孔的位置、数量,结合机床中心选用高承重的减震垫铁。我们进口德国的精密数控机床现在就是这么用的,设备重量也在十几吨。
但需要注意的是,减震地基必须做,定期(半年或一年)对机床水平,垫铁状况进行检查调整。

网友(点评):
您说的减震地基是指做了减(防)震沟的地基吗?德国的什么设备啊,磨齿机吗?

楼主:
我司新区厂房里现在做的是500mm后的整板基础(除了过道),就是为了安装设备方便,以前也参观过别的公司也是这么做的,比如南高齿、奇瑞自动变速箱分厂、天津sew等,不知大家是否也有这么做的?期待更多意见!

网友:
我们公司这2年刚完成2次大搬迁。厂房基础也是500mm钢筋混凝土整体基础,对于数控车都是直接放在调整垫铁上。数控加工中心就要看说明书了。一般国产的刚性比较差,大多采用打孔预埋地脚螺栓方式安装,有些进口设备刚性好的在地面固定几块钢板,直接将设备放在上面调试就可以了。设备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就需要做防震沟了。都要远离震源。在一个厂房内调整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是多大的数控车,国产或进口的?

网友:
抱歉,这几天搬办公室,网络不稳定,现在才回复。
我们的是高精度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做的是带减震带的设备专用地基,主要是防止其它振动对机床精度的影响。你们车间的地基500mm厚水泥,一般设备足够了(精度一般的设备300mm厚地基就足够了),精密设备的话还是需要单独处理的——隔振带、带钢筋的500mm厚地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看来你们公司德国设备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