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触摸屏控制---求助高手

楼主(2010-11-23):
请教高手,现在有个项目,自己没什么头绪,希望高手给点意见。任何一个轴类工件,上磨床两头一夹一顶装好。控制系统的要求是把轴可以自动分成10段,因为轴各个段的直径有误差,通过手工测量好后,设定每次磨削是2丝,依照量的尺寸在触摸屏上设定每个区段来回磨削的次数。以达到轴的直径统一。设定好开机后一次磨削到位后,磨头回原点。

网友:
不知楼主的具体意思是什么
又要分为10段,又要让轴径统一

如果分为10段分别磨的话,安装10个行程开关,简单半自动的控制一下,倒是很节省

如果要轴径统一的话,直接从一头磨到另一头不就好了?

楼主:
回江南,磨头是气压控制,以一定压力压着工件磨削,机床上设计不能装那么多开关,因为轴有很短也有很长的。不适合装开关。

网友:
可以把轴图纸发上来
大家的讨论和建议才更有针对性

楼主:
就是普通空心轴,中间有通孔的。急盼高手指点。有点头绪就行。

网友:
看你磨头或是工件的的纵向进给是什么驱动的,换成步进或是伺服电机.配合加装旋编或光栅尺之类的,剩下就是PLC编程的事了.

楼主:
回断刀:磨头是变频器控制左右移动,上下是减速电机加一个短气缸。轴是变频器控制转速,不移动,只旋转。

网友:
左右移动换成伺服电机(步进的也可,看你的要求了).,在PLC(要有脉冲输出的)里添加相应的语句,屏上添加相应的设置.

楼主:
断刀:可以换步进电机,PLC也有高速脉冲输出,关键是怎么分段,怎么在分好的区段上有低的地方磨一次,有高的地方磨三次,有什么高级指令可以用?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越说越不了解你的要求了
不如随便发上一张图纸(最好贴图),然后对着图纸来说。
你的10段,是在磨削之前就有10段粗细不一样的,还是要磨出来10段粗细不一样的?这两种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从你的回复中,可以知道,每次的进给量是固定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次数.分段区别对待.这在编程上,应该不算难.具体到命令不是一句半句能说清的.找个专业的一说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断刀精辟解答。心里有一点底了。我再去翻书看看PLC的高级指令,看有好用的不。

楼主:
暂时还没图啊,还没有想好方案,就一根普通空心轴的分段磨削,

网友:
照你这么说,那我估计应该是磨削完毕之后,一根轴上要磨出很多段直径不一样的部分。
这样牵扯到两个控制,一个是沿轴向的,一个是径向的,径向的磨床上应该有现成的进给部分,
轴向的就要你来加一套运动控制来做了,动力部分,你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一样的系统,
然后用PLC来控制轴向运动的位置就行了。

网友:
既然人工量出各段的尺寸,磨削量定好,PLC算下不就知道磨幾次了嗎?

网友:
哈哈哈哈,楼主你走歪路了,你还是不要搞PLC,达不到你要求的直径一致。既然PLC可以给磨头运动发指令, 装一套主动测量就行了。一致性取决于机床和量仪的综合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动测量?请扬天稍微讲讲看,什么叫主动测量?

网友:
对于你的情况来说,就是一种在线测量装置,和磨头同步或者稍微差点时间一起到位,一边加工一边测量,到尺寸发出退刀信号

楼主:
扬天,有这种测量装置吗?能否介绍一下。

楼主:
,还在琢磨中,没头绪。

网友:
学习学习了,感谢楼主资料

网友(2010-12-29):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PLC+触摸屏可以轻松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说说看,正在求解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机床做得很多啊,在屏上设置好数据后,PLC编好相对应的程序。你是不懂程序怎么去编,还是不明白系统原理。
可以联系QQ,973078388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把直径当做一个值,然后分段磨削

网友:
用PLC和触摸屏要实现这些功能难度不小,还是直接用数控系统加饲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来实现方便,同样价格也不是太高

网友:
用PLC做这个东西太麻烦了,还不如用数控系统来控制饲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