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活怎么干? 偏心和大弧, 加工费要多少钱 ?

楼主(2010-11-23):
大家看看  好干吗 ? 大概  加工费 要多少钱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没看错的话大圆弧指的是偏心圆弧的粗加工,8——17指的是哪里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活 加工费 要报多少钱?  谢谢

网友:
这个不好说,要看具体情况而定,报价是活的   8——17指的是此产品品的后续工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管8--17  就8  以前的  加工费?

网友:
所有工序统计时间大概在一个半小时左右(带辅助装夹时间)《成批加工》
此件算的上比较难加工的   价位可以提高
加上辅助费用就是你的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