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刀的加工工艺,304不锈钢可以做菜刀吗?

楼主(2010-11-23):
新手,想知道菜刀的加工工艺,一般的304不锈钢可以做菜刀吗??如果不能,什么材料可以做是需要高碳钢吗?那些不锈钢刀是含什么成分的?加工工艺是什么,热处理需要哪些?

网友:
不锈钢做菜刀。估计一般的大厨是不会用的。应该是高锰钢吧!(个人瞎说的!)

网友:
304不锈钢不能做菜刀,做刀可以用3Gr13。

网友:
应该是高速工具钢!!!!!!!!!!!!

网友:
所谓的不锈钢菜刀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420的料,不过经过热处理过的。304钢太软,切豆腐还行,切肉的话就不好了掉在地上就直接卷刃了。现在普通的菜刀采用的是夹钢工艺,只有刃口部分采用的是硬度大的锰钢,最多也就一个厘米宽,通过热锻夹在普通钢的基体上形成的。

网友:
应该是碳素钢,

网友:
比较好的刀具都是4系列的不锈钢!如440等!硬度可达50多度!切肉足够了

楼主:
看了,有人说弹簧钢可以刀!!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