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成品湿度更均匀?

楼主(2010-11-23):
如附件的烘房,成品是纸管,纸管壁厚8mm左右,长度1250mm,进烘房前纸管含水量在20~30左右,成品含水量要求7左右,在烘房烘8小时左右。现在问题是烘房壁边的水分偏大2个左右,单根纸管下面比上面水分偏大3左右。如何解决这个偏差问题,烘房该怎样结构更为合理。

网友:
是否为排湿口太集中?空气流通不好
能不能多增加几个,均匀分布?

网友:
考虑到湿度的话,就要着重设计一下空气的流动,只有流动均匀了,才会保证湿度的均匀,然后就是纸管在烘烤的时候,可否让其动起来,你看热狗的小烤箱都是边转边烤的,增加均匀性。

网友:
觉得楼主应该设计几个暖风吹进装置,而且排气孔太密集了会影响局部的湿度不均匀。二楼说的烤热狗方法来烤纸箱不会让纸箱弄破?还是设计暖风吹进装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使纸管旋转是最好的办法,可是纸管是立放到

网友:
呵呵,立着放置,让它转起来也不是难事啊,就看你如何做了。
你看过巴西烤肉的那个机子没有?
就是竖直旋转的。

(貌似我举例都是吃的啊,嘿嘿,其实本人不馋嘴的)

楼主:
烘房数据补充,烘房长5.5米,宽5米,高2.2米,内放纸管1180根,纸管长度1.25米左右,进烘房前纸管含水量18左右,烘后成品管含水量要求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纸管外壁在没有烘干时若有碰撞会使纸层之间剥离,影响外观

网友:
这就要靠你根据现场情况,自己想办法了,我现在也不完全了解你们的工况,也没办法想出比较适合的点子。

外壁有要求,内壁有要求吗?两端有要求吗?总之可以想出办法把纸管放在一个可以转动的东西上面。

网友:
看了你的烘房图,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高度过高,工件低,上下温差大,所以工件的上下的湿度相差也大.解决方法加高工件在烘房中的位置.
2,工件密度过大,间距太小,空气不流通.解决方案,A.减少工件数量,加大间距.与墙壁保持一定的距离.B,增加风机,强制循环.
3.只有出气口,没有进气口.排湿效率不高.合适的位置加装可调开度的进气口.
4.排湿口的开度.最好可调.(位置和个数也需要进一步确认.,但你现在不太好改,暂不考虑.)
5.排湿的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的温度和空气流速.和进气,排气的开度.以提高效率和节能.同时保证表里如一的湿度.这个可在电气上解决.
通过以上方法,制定一个工艺的表格,多次试验找出最经济合理的工艺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强制风循环应如何设制。现在我们用强制循环的方法是顶上抽气底处出风,还是不理想,因为底下的温度没有上面的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现象

楼主(2011-01-09):
按照这样的结构,循环风用从上往下吹好还是从下往上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