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怎样加工才能保证粗糙度在1.6?

楼主(2010-11-23):
我老是加工A3材料是光洁度保证不了,求求大家帮忙解决

网友:
说真的,没办法帮。1.具体活具体分析,没有具体的零件图纸,不知道你是多大的活。孔?外圆?大端面???2.你是怎么加工的什么刀子什么切削参数?多大的床子?零件的刚性如何????3.唉。还是不写3了

网友:
精车余量大于0.2,转速高,  刀尖带R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方法可以试一下,主要是转速要高

网友:
我见过车工师傅水平高的,用普通的C6140床子车外圆,表面粗糙度就达到1.6,这个材料只要不是很差,一般不会影响到你加工的,关键是看你刀磨得好不好,装刀的刃口是高于中心点还是低于中心点,装刀角度,是手工进刀还是自动进刀,看你进刀速度快慢均匀有关,说白了,就看你技术。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机床,直线类的用宽刀

网友:
不好意思,想下个东西刷下威望,回个帖

网友:
也想下个东西,增加一点威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想下个东西增加点威望,A3料,现在叫Q235钢。
在取样长度内,沿测量方向(Y方向)的轮廓线上的点与基准线之间距离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为1.6μm。
不同加工方法获得的Ra 1.6表面是不一样的。
车床上要看用什么刀,0.8都可以。铣床上较难加工。

网友:
刀具是关键。。。刀磨好,应该就可以了,或者你将表面热处理之后加工。。。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刀子磨的水平。

网友:
很多厂家为了利益,A3材料都是偷工减料的,想达1.6比较难,对磨刀要求很高

网友:
按理说应该能达到,钻孔用铰刀,要么铣或车。都应该达到呀,Q235At5的买回来都能有4.7-4.9,现在都是偷工减料。还有看看床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车床不行上磨床,总做得出来

网友:
精车余量大于0。5,转速高,  刀尖带R  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是自己磨刀的话加磨修光刃
装刀时刀尖高过中心0。1——0。3MM
刀头用YG8,YG6都可以
精车余量要留0。7——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