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阀液压偏差如何直接调整?对阀的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10-11-23):
调试系统,比例阀控制液压缸,但是显示有偏差,其中电气偏差值为200%,直接更换,液压偏差值为7%,在范围内,请指教:电气偏差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调整,调整后对阀的性能有没有影响?液压偏差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调整,调整后对阀的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不清楚你所谓电气偏差值、液压偏差值是怎么得到的。
通常调试时检查位置/压力给定与位置/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偏差、阀上给定信号与阀芯反馈信号的偏差,前者大了具体分析原因,并非一定有故障;后者大了要换阀。
另外后者大了一般来说都是油液不干净。

网友:
在调试的过程中还没有碰到过此类的问题

楼主:
这个是电气人员来调试液压缸的运行,因为我们对精度要求高,所以有这些偏差要求,像这个偏差我问过电气人员,他们也说不是很清楚,应当是个反馈信号之类吧,因为只要是超过40%直接就锁死比例阀,

网友:
根据知识,具体分析。

网友:
,虚心求教,等待高手前来回答!

网友:
电气偏差指的是什么。。。是放大器输出电压偏差,比如-10----0----+10伏大于十伏或小于负10伏。

网友:
液压缸有机械零位和电气零位,机械零位指锁住时的位置或机械中立位置,电气零位指使液压缸回到零位所需的电信号。在调试过程中一般先调节机械再调电气。最终达到要求的技术参数。

网友:
楼主直接上图,在说明情况,会好理解一点

网友:
没有 自己也想要没有 自己也想要

网友:
机电液是密切结合的,电气方面很欠缺,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没看太明白,关注下!

网友:
比例溢流阀有点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