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解决小直径发震?

楼主(2010-11-23):
直径8MM长度25,材料不锈钢,外径2丝
怎么合理选择参数 , 刚性还可以 ,

网友:
你想干什么???

网友:
不明白,这样的为什么会震。前一阵子我们车直径7,长度260的不锈钢轴效果也瞒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加工销子,毛料2MM余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  ,  260*7  的   怎么做的分享一下  转速刀具下刀量走刀速度,越详细越好 拜托
精度如何   有没锥度  中间尺寸如何   有没有振文   光洁度如何 拜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需要什么辅助工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设备??数控么??
成品是外径是8,还是坯料外径是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数车  ,毛料10,外径8,

网友:
YG8刀,开卷屑槽,一刀粗车,留50丝余量精车,转速粗1200-精1700足够了,冷却普通皂化液,进给130,100,试一下吧
长度25这样短的情况下还震刀就不正常了
PS:这样规格的料,你完全可以定做啊,何必要车呢???只要切料就好啦,用自动车,速度很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量少,没买到合适规格的 ,切断的速度呢,机用刀片, 3MM宽的

网友:
晕哦~~~N年前的机械工人杂志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怎样解决的 ,  还忘指点

网友:
看过回复了,人家都说楼主很牛诶,顶了

网友:
刀具角度磨磨好,这样的工件也会发震,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们那次车的是直径7,上差0,下差0.04长度260,在240处有一台阶,直径5,没公差。允许有中心孔。是用直径10的不锈钢棒做毛胚车的

网友:
先平两头,在卡盘夹个废料钻一个直径10的浅孔,这个孔的大小很关键。具体要和你那不锈钢棒配合。后面顶针。用G8切刀,开槽,刀装的略高,刀的 后角小。冷却,800转,走刀0.3粗车,精车0.1多。不知你明白不

网友:
25是毫米还是厘米?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MM的料,用3MM的切断刀太浪费,而且这么宽的刀也切不好,改用YG8刀好啦,磨成1.2-1.3的切断刀,长度留点余量,用仪表车平头导角,速度比数控直接车成型要快很多,数控切断转速600转,进刀30-40,试试吧,根据你机床的状况,可做些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解决了  是机床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 ,  车出后外径是否尺寸一致,   这种方法没用过  , 前面浅孔是靠与工件平面的摩擦力还是其他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很 受用

网友:
800左右,稍微慢点也可以,就看老板查的紧不,

网友:
为什么不去买圆柱销做,。。。。。

网友:
YC45,转速慢点
再慢慢试一下其他转速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主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