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回来的齿轮在车床上如何保持同心度?

楼主(2010-11-23):
请教各位师傅,渗碳回来的齿轮在车床上如何保持同心度?有没有这样的夹具?好头疼啊,同心度不好,减速机噪音非常大

网友:
经过热处理的齿轮,后道工序是内孔及端面的精加工,此时应当使用“节圆夹具”来保证同轴度。
介绍你去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d4423bf67c1cfad6195fa7ae.html

网友:
楼上介绍的资料真好!学习了!

网友:
感谢2楼推荐的资料。

网友:
这个资料不错,新颖,很好

网友:
用节圆夹具将内孔重新磨或车一下,可以保证在0.05内

网友:
这是齿轮加工行业常用的加工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这个夹具怎么做?有没有大图

网友:
节圆夹具的设计,要按照所加工的齿轮规格和所用的设备条件,来确定其具体结构和夹紧方式。

网友:
用hainbuch夹具试试,

网友(2012-07-06):
学到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