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游离铁素体会是HRC低的原因吗?

楼主(2010-11-24):
调质处理,要求组织为回火索氏体+少量游离铁素体,硬度HRC25左右,在测量硬度时,用HRC打,偶尔会出现软点,有人说,这种软点可能是由于组织上的游离铁素体所致,建议用HRB打。
向社区大侠请教,游离铁素体会是HRC低的原因吗?
您遇到检查HRC有超差点的时候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学习不能错过。

你没说你的钢牌号

楼主:
工件材料:40Cr。…………

网友:
1、调质处理按理是不应当有游离铁素体的,可能是因为材料、工艺、尺寸上的原因,放宽了要求,相当于机械加工的公差。因此对少量游离铁素体应当有一个定量的概念。
2、调质处理因为是一种毛坯的预先热处理,有时是在没有保护的加热炉中加热的,表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脱碳。调质处理后的用HRC检查不妥,最好采用HB。当然用HRB也比HBC要好,因为测点越大,载荷越大,测量的结果更有代表性。对于调质零件来说,是在更大面积、更深的层面上的平均值。
3、

楼主:
多谢楼上大侠热心指教。

楼主:
白瞎了老大的一片苦心啊,回答的人太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质处理后的用HRC检查不妥,最好采用HB”大侠能把理由说的更详细些吗?什么情况下用HRC比较合理?

楼主:
“对于调质零件来说,是在更大面积、更深的层面上的平均值”,您说的是调质零件的硬度吗?
如此说,用HRC打调质零件,存在“软点”是一种正常现象?
“软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调质零件来说,是在更大面积、更深的层面上的平均值”,您说的是调质零件的硬度吗?
如此说,用HRC打调质零件,存在“软点”是一种正常现象?
“软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1、一般情况下都是用HB
2、软点是因表面脱碳或游离铁素体引起的;
3、对表面脱碳或游离铁素体要求越严格,就越应当用HB。

楼主:
回复 网友A:

“41、一般情况下都是用HB
3 软点是因表面脱碳或游离铁素体引起的;
4 对表面脱碳或游离铁素体要求越严格,就越应当用HB。。”

1.非常感谢大侠的专业回复。
2.我对“对表面脱碳或游离铁素体要求越严格,就越应当用HB”不怎么懂,大侠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

楼主:
“对于调质零件来说,硬度是在更大面积、更深的层面上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