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3车床,在车外圆和镗内径时工件有波纹刀痕

楼主(2010-11-24):
我厂一台6163车床,在车外圆和镗内径时工件有明显的波纹刀痕,请教是主轴问题还是传动部分问题,请教方法

网友:
很多可能的吧,参数不合理,刀具中心不对等都可能引起吧

网友:
有没有用上尾座,顶住以后看看效果

楼主:
没用尾座,下午去看进给箱有抖动,主轴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一般来说,主轴后端间隙过大容易出现玻纹。或者因为刀具问题出现振刀纹。

网友:
手动进给,可以试一下效果

网友:
可能刀具刚度不够!!!!!!!!!!!!

网友:
             齿条问题

网友:
因为影响因素很多,请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
进给箱抖动是进给箱里的轴承间隙大了
可以调整一下
另外可能是齿轮啮合精度不好
需要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的时候看不出来,自动进刀的时候出现的,车端面是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大家帮帮忙

网友:
看下是不是拖板两边的间隙太大,长期的磨损间隙太大就会抖动,应该定期检查,调整一下

网友:
如果你是个新车工  你就看看 你磨的刀  是不是刀后角没有磨好!

网友:
车的是什么工件?是年是套类的?直径,长度?

网友:
车的是什么工件?是不是套类的?直径,长度?

网友:
学习学习,我们出现这样的问题时多半在刀具上,请更多的高手解答

网友:
原因很多包括机床原因、刀具选择、材料、工件形状等等、、、、、有经验了就好了

网友:
1刀具刚性差,切削时刀具产生振动。
2主轴间隙过大,切削时主轴产生径向跳动。
3工件刚性差。
4溜板系统间隙过大。
5刀具几何角度不对

网友:
调整一下溜板箱试试。。。。。

楼主:
没有办法,车轴、齿轮内经、套都一样  D! I4 |9 Z! j

网友:
转速和进给都调慢些行么?

楼主:
转速跟进给调慢调快都一样